[求助] HFSS 14 hfsshpc_pack

楼主(2013-06-27):
請教一下各位
小弟在安裝14版後  開始模擬時 會出現以下錯誤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hfsshpc_pack'.
No such license exists (FLEXlm Error -5)

hfsshpc_pack

hfsshpc_pack

想請問該怎樣才能順利完成安裝 謝謝!

自問自答一下
發現問題在哪裡了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Tools→Options→ Hfss Options→ Solver
use HPC licenses for multiprocessing and distributed frequency points 別勾選

网友:
自己在lic里添加hfsshpc_pack似乎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怎添加@@'

网友:
打开那个lic或者dat文件,把所check的feature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已经做了爆破,所以缺的feature可以自己添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試看看 感謝!

网友:
安装完,启动起不起来,也出现这种问题呢,但不是FLEXlm Error -5,而是FLEXlm Error -8

网友(2013-10-03):
只能用 HPC PACKAGE,
LICENSE.LIC 要放對

网友(2013-12-11):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hfsshpc_pack'.
如何解决???

网友(2014-12-15):
添加hfsshpc_pack的lisence 语句为FEATURE        hfsshpc_pack ansoftd 9999.999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可以试一下,呵呵

网友(2015-01-14):
原License中的FEATURE那一段好像不一样啊,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楼上的兄弟??!

网友(2015-09-18):
完全是为了挣钱回复

网友(2016-05-11):
我是在用Siwave软件运行simulation时弹出的错误: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hfsshpc_pack',亲测采用方法:将原license.lic中在SIWAVE后加上FEATURE        hfsshpc_pack ansoftd,后面的同文件中的上一句。然后重启软件再运行simulatio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