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测试

楼主(2013-06-27):
各位大神,现在我想测试一些放大器的设计指标,比如开环增益、GBW、相位裕度等参数,有没有测试标准?
用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出增益与频率之间的曲线?
  谢谢大神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哈哈

楼主:
自己回复,希望大神赐教

楼主:
   希望有人可以帮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13-08-02):
如果是刚开始设计的话,直接在软件上可以跑仿真,如果已经是成品的话,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测试搭建相应的电路,又或许可以把成品交给第三方测试。如果你自己尝试测试放大器的性能指标,起码得有一台示波器。。。。具体的就不叙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附件为:
1.GB3442-86 半导体集成电路 运算(电压)放大器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
2.运算放大器测试原理培训
3.运算放大器的闭环参数测试
仔细阅读,均为很好的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