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压BUCK中bandgap的PSR

楼主(2013-06-27):
大家好,请问buck中的bandgap的PSR是从哪里推来的?或者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推来的?我现在手上的一个buck(3.3》1.4),PSR在低频断有-100db。
我想知道这个指标做到这么高是为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
PSR在低频断有-100db?
多低? 1K?

网友:
帮靓仔顶一下 等待大牛到来

网友:
DC-DC的bandgap PSR要求没LDO那么高吧,认为一般比后面的LDO,DC-DC的PSR大一个数量级就行了,见过一个2.7-5.5V的电流型DC-DC,bandgap是电流镜输入电阻产生的,还不是cascode,估计其1.2V typical的1kHz PSR最多也就70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dB你还觉得低?你那种结构不会超过60dB

网友:
讲psr的时候,低频中频高频段都得考虑到,看实际应用,光看低频psr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