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串并转换写成移位寄存器还是寻址寄存器比较好?

楼主(2013-06-28):
请教一个问题,从综合出来的电路等因素来看,要将8个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送给下级处理,是写成移位寄存器比较好,还是寻址寄存器比较好?下面是我的理解,移位寄存器功耗会比较大,用寻址的方式会比较好,如果理解有误的话i请大家批评指正:
1)移位寄存器:每来一个clk右移一个data,8个clk后移入8个寄存器送入下级;
2)寻址寄存器:用一个计数器寻址,根据clk的次序,一次写入对应的寄存器,8个clk后送入下级;

网友:
从这方面看,功耗差别似乎不大

不过需要考虑的是,对于含SHR的器件,综合使用了SHR恐怕比使用寻址方式占用更少的资源

寻址方式若综合策略是使用Slice/le完成,会有些资源的浪费

lz可以写个实际代码一试,看哪种方式,占用资源较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了,我习惯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
这种位数很少的我还是习惯用shift,简单。
如果位数很多,比如做滤波器,就要考虑用寻址的方法+s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的Virtex7系列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数据是8-12bi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理解这句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空指点我对网络传输的自商理解,看看我的理解可对啊!

网友(2014-07-12):
移位寄存器面積小又簡單, 功耗不會差太多.

网友(2022-07-21):
串并转换,FPGA上可能由专用的select IO  serdes单元,用这个性能更好,不消耗LUT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