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迟滞比较器出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3-06-28):
tsmc18工艺,图中有比较器的电流和管子的尺寸W/L,在电源供电为1V时,各个corner和温度都正常
但在电源供电为0.8V时,感觉在tt85下比较器失去了迟滞功能。。。求大虾解答

vdd在1V时tt85下的仿真图

vdd在0.8V时tt85下的仿真图

网友:
不连续 一般是你的精度出了问题

网友:
model一般是连续的函数,如果某一点出现问题,一般是精度不同造成函数不连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大神你先别跑
你所说的连续是指什么?
在下又提高了精度仿了下,maxstep10ns,上升时间1ms,下降时间1ms,结果还是没变

网友:
那么你在tt84和tt86下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没有变化,后在我又把温度往下降了仿, 在50度时感觉有回复正常的趋势,一个在0上几百uV,一个在0下几百uV
也就是温度降低时,迟滞电压的差值会增大
但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网友:
那应该是你没有设计好的原因,不是不连续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失调加大一些
也就是不对称性进一步加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加大会变好
但假如需要小的失调电压怎么办呢?

网友:
应该你在85C时0.8V 比较器 直流工作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的。。。输入对管的VDS<VDSAT了,我把输入DC抬了20mV就行了。。。
是因为翻转阈值的计算公式变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DC扫描看迟滞点,瞬态看误差太大。

网友(2018-01-27):
DC扫描看迟滞,学习了

网友(2018-07-03):
回复 1# b12345tt 会不会因为偏置电流变低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