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SPECTRE 中的WAVESCAN查看波形,只能显示十几毫秒?

楼主(2013-06-28):
为什么用SPECTRE 中的WAVESCAN查看波形,只能显示十几毫秒?
哪位大侠明白其中的原因,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个截图

网友(2013-08-01):
回复 楼主:

确认你的波形文件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如果你的STEP取的很小而时间很长导致数据文件很大确实会出现这个问题。
尝试使用64位的Spectre

网友:
修改你的cdsinnitial文件。

网友(2015-12-14):
楼主,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解决?可否告知仿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