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ulticycle 的设置

楼主(2013-06-28):
有A, B, C, D四个module, 同时存在CLKA 和CLKB( = 2CLKA) 两个clock属性。
Designer确认在正常工作模式是不可能工作在CLKB的频率下的, 只能跑到CLKA。
本想用set_clock_sense -stop_propagation CLKB 把CLKB在某个合适的点停掉。
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leafcell pin, 而且目前阶段已经不可能插入buffer来解决的。
所以想对A, B, C, D 四个module内部,以及他们之间的path,针对CLKB都设置multicycle 2.
请问该如何设置比较好?

网友:
set_clock_group 还是什么命令 可以把clka 和 clkb 设成exclusive 的吧 至少可以设置为 asyn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和我的本意不一样啊

网友:
那个clkb的时序怎么办?

楼主:
这几个module跑不到CLKB这个频率。不用care

网友:
那为什么要把clkb加到那几个module上

楼主:
除了那几个module,CLKB还要给别的module使用到

网友:
clkb加到需要的module上,我没意见,我问的是“为什么要把clkb加到那几个用不到它的module上”

楼主:
CLKB是在外边的module上定义的,propagate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