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句verilog语法,查书没找

楼主(2013-06-28):
请教一句verilog语法,查书没找

@(posedge clk) a ##1 b ##1 c;

网友:
sv assertion :##1 代表延一个时钟(默认的clk)吧,你可以具体查一下

楼主:
多谢, 这么说sv和verilog语法不同了, verilog不是使用#1表示延时1个时钟单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sv对verilog有一些扩展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是一个时钟,verilog中#1表示延时一个时间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两位, 这两者间的功能是一样,还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