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DRC出问题肿么办

楼主(2013-06-28):
小弟的设计在DC综合之后,经ENCOUNTER布局布线,VCS后仿,PT时序分析之后,都没有问题,但是版图导入cadence做DRC时,出现了不止密度的错误,还有线宽等问题,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怎么解决,是不是encounter没做好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嗨~你好

   密度的問題有些foundry會幫你補,就算不補也不一定會掛。
 線寬出現問題是出在top metal層。

 你可能要先看一下design rule中的規範,上面會跟你講你的top metal(M6)最少要多寬。

 一般tool預設寬度是0.44 um。

 你的report上面跟你說MTT最少要1.5 UM,MTT是指 Metal Top。

 所以你要去你的Tech file中改成那樣的寬度。

 再重新繞線一次,你就會看見很漂亮的1.5 um的M6出來。

 就可以消去這個錯誤了

 以上提供你參考

网友:
确认你选用的process的top metal的线宽是需要1.5的么?
如果确实需要min width为1.5的top,那应该是top metal为厚金属process。那就按照楼上说的办。
如果不需要的话,那就改一下DRC的rule的option设置或者换个对应的DRC rule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得很专业,其实我只是刚刚走了下流程,所以对于版图还很不熟悉,我试试你的方法,多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把, 我Rule Set 设置成为
TopLevel_M6_No_Bind,自动加载的rule,主要是我同学一样走便没有报这类错误,就密度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根据你的提示,我找到了cadence中的技术库techfile.tf,里面找到了这些
这个应该不好改,我想你是不是让我改的encounter里面的技术库,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操作也完全不了解,希望能够得到你想尽的解答,万分感谢。
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跟同学一样走的流程,我的工程略大,为什么我的DRC就不能过呢,再次求解,谢谢了(这个方面小白一只,基本啥也不懂,还望帮我答疑解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透過你的回答,你說你跟你同學走一樣的流程但是他的卻過了,你沒過。

 想問一下你同學應該也是跑數位流程吧?

 如果他是走類比的話,那他的線就可以自己畫粗到1.5就會過了。

 如果他也是走數位的話。

 那麼首先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就是跟你們學校跟要下晶片的單位,確認你們的製程

 這個製程要問清楚是走一般型的還是比較厚的製程

 然後確定一下晶片單位給你們的DRC rule 是不是正確的版本。

 因為你現在用的rule是比較厚的版本。

 如果你的同學也是走數位然後跟你一樣照書本操作。

 那麼他會過的話只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他的drc  rule跟你帶的是不一樣的file

 另一個可能就是,他耍你。

 以上

 請確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您留个地址我把我们的encounter流程发你瞧瞧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