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检查出open 和short

楼主(2013-06-28):
RT在跑StarRC时候,出现以下warning:
There are "OPEN NETS".
"Open nets" have the same net name/number however not resistively connected;
they are formed by more than one "Resistively Connected Groups" (RCGs).
You can find the open net names below.
StarRC will never be able to determine where the source of an open net is. as such,
StarRC has randomly chosen nodes on the open net between which a shorting ressistor
will be inserted. The coordinates listed in this file for the shorting resistors will
vary based on the settings for REDUCTION, REDUCTION_MAX_DELAY_ERROR, MODE, EXTRACTION.

请问有关系吗?

网友:
同问?感觉应该提取的参数不准

楼主:
在ICC里未检查到open和short

网友:
有short.sum和open.sum文件产生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打开那两个文件,对照给出的坐标看看是否short/ope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DRC、LVS过了就不用管这些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存在open/short的话,你抽的寄生不准啊,最后的timing report也就不准了啊还得找找原因才好。

当然DRC/LVS过了,也许连接关系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需要怎么设置,或者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chek你用的def文件或者lef文件,或者技术库文件等。确保starRC前的数据的正确性。

我确实碰到过出的def文件和后端工具看到的版图的坐标不一致的情况,发现是有种via孔有出入。需要你自己仔细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要轻易放过。

网友:
如果DRC LVS都过了,那很有可能是在ICC中复制net导致net同名(复制后忘记改新的net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需要如何修正呢?

网友(2014-02-10):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在short.sum文件中出现大量的short问题,大多数是M1层的,而且short出现在同一个cell的pins上(如inv的in端和out端出现M1 short),在icc中查看对应的出现short的线却没有short。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starRC用的是lef-def的flow还是mw的flow?如果是lef-def的flow,检查下出错单元的lef文件是否描述有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Milkyway Database extraction flow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那个cell的fram有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一个cell的问题,因为我查过一些同样的cell没有出现该类问题。而且出现short问题的不只是一种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