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hspice.exe可用,但是hspicerf.exe无法运行

楼主(2013-06-28):
请教高手们,利用hspice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当我选择仿真器为hspicerf后就报错,license里面也是包含hspicerf的,这是怎么回事?
FEATURE hspicerf avantd 2019.12 permanent uncounted 7D0726B5BA24FBFD09EC VENDOR_STRING=ASIC \
HOSTID=ANY SUPERSEDE ISSUED=30-jun-2002 ck=46
顺便说一下我使用的是win7系统。

网友(2014-09-24):
回复 楼主:

   请问解决了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