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逻辑求助,高手请帮帮我!!!!

楼主(2013-06-28):
如图所示:

网友:
这种问题,lz还是自己先看下语法基础书

自己写一个代码,把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恐怕得到的帮助更大?

网友:
你这种逻辑  有滞后性,至少滞后  1/30k=33us

网友:
2楼版主说的对。。再说了,你这个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啊

网友:
CLK 与PWM 之间存在一个倍数关系,在PWM为高你可以用CLK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10的计数,用上升沿采样(当两个计数器都等于9的时候为1,否者为0)出去应该就可以了。 后面还有点两个时钟之间的选择(避免毛刺的出现)逻辑 可以自己去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很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