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ceiver后仿方案

楼主(2013-06-28):
Hi 大家晚上好,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对大型数模混合电路,如果直接用Calibre XRC提取寄生电阻和电容,Spectre格式网表规模将达到300M以上,如果不考虑电脑性能,采用Spectre进行后仿从仿真时间上来说显然不切实际;考虑改变仿真软件如Hsim和UltramSim,通过牺牲精度提高仿真速度,但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再者考虑减小后仿网表规模,例如在提取的过程中Remove掉一些很小的电阻电容,当然在确定不影响结果的情况下,虽然相较于完全提取有所改善,依然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最后采用只提取寄生电容的办法,因为寄生电阻一般占据大部分网表内容,但是不确定该方法的可行性!

所以,想请各位给出更好的建议和帮助,对于大规模Transceiver进行后仿的可行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顶!!!!!!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是哟,是有这样的问题,盼高手指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
拿去电信机房跑仿真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把整个SOC chip跑postlayout simualtion有意义么?
该跑后仿的就必须要跑,不该跑后仿的block 跑后仿又有什么意义
纯粹浪费电

网友:
我想你已经做过Transceiver的整体的前仿真,如果性能没有问题我建议你不用做整体的后仿。但如果你确实要看整体的性能,我建议你这样进行:单独提取各个模块的寄生,config配置各个模块,重点关注bolock之间的走线寄生电阻与电容,以及RF模块之间的寄生,映射到电路里去,这样会加快你的debug。

一般而言,在做design的时候,各个block的指标是经过系统工程师的分解并留有了一定的裕度,所以只需单个模块后仿过SPEC就OK了。联合后仿只是为了保证各个模块接口以及负载驱动的正确,这在提需求时已经获知。据我了解,不论说后仿,即使transceiver的整体的前仿真都不会进行。

我是新手,意见仅供参考,另300M的寄生真的不大,祝你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