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充电

楼主(2013-06-29):
有没有人做过无线充电的TR和RE的控制芯片?类似于Ti的第二代无线充电方案的。这个难度有多大啊?模拟这块需要涉及到一些什么模块??

网友:
这个课题很前卫哦。

网友:
你准备用什么软件模拟呢? 模拟电路性能还是电磁场性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做控制IC里面的模拟部分,主要还是用SPECTRE或者HSPICE仿真验证,系统可能用数模混合仿真的软件验证。估计电磁波是么得办法验证了,两个线圈距离的远近对系统有啥影响,做IC的软件应该验证不出来吧。。。。。

网友:
磁場的東西很麻煩可以考慮試試maxwell or Q3D

网友(2014-05-05):
这个东东好高深哦

网友:
现在无线充电最大距离能做多少啊?10米有吗???

网友:
一般 wireless charger 都是幾 cm ..

FREQ 高才能使用遠距離, but 拉到 10m .. 那效率會掉多少 ??

网友:
說穿了無線充電其實就是線圈模組+AC_DC_converter而己。線圈模組直接買現成的就行,市面上很多。
AC_DC也是老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