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nPrint数据导出

楼主(2013-06-29):
各位大侠:     我在用spectreVerilog做SAR ADC 的数模混合仿真时,用何年年书上336页的ocnPrint脚本命令将verilog模块输出的数字信号(命名为OUT<10>)输出保存便于用matlab分析ADC性能时,candenc一直报"unbounded variables"的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另外,我以前在单机上用spectre做tran分析时可以保存,原来的psf内有个文件“tran.tran",现在在服务器上用spectreVerilog混仿出的psf内没有这个文件,而是"tran.tran.dsn"和”tran.tran.trn",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原来的psf内有个文件“tran.tran",现在在服务器上用spectreVerilog混仿出的psf内没有这个文件,而是"tran.tran.dsn"和”tran.tran.trn",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这个输出文件的格式可以改的,设置为PSFBIN就可以得到psf的tran.tr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在哪里改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用脚本仿真,然后将Options里面的-format fmt†

Produces raw data in the format fmt. You can use-f as an abbreviation of -format. Possible values
for fmt are nutbin, nutascii, wsfbin,
wsfascii, psfbin, psfascii, or awb.

也就是加一句:-format psfbin

网友(2014-12-01):
用ocnPrint导出数据,有这样的Error出现,
Error:Cannot open output file
然后查看导出路径,并没有我要的文件,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指导一下吧

网友:
    换一个账户,做同样的操作,数据就可以非常顺利的导出来。
有没有知道原因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