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参加工作,主要从事硬件方面设计但总感到迷惘?

楼主(2013-06-29):
有没有过来人给点经验

网友:
我从事了5年多硬件。
最大的动力就是兴趣。
压力也是有的,设计的产品出问题,常常也不能寐。

从troubleshooting中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一开始就学习如何焊接。
除了BGA外,其他的自己拆、焊都没问题。

之后,由于项目的需要,接触过很多元件。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元件。

一句话,进步都是因为曾经犯过的错误。即便是理论再好,难免也出错。
学得最久的元器件就是电容。用好不容易。

如果刚刚学习硬件,那就看:
resistor: 不同型号,大小,材料的power rating curve。(PTC/NTC)
capacitor: 了解ESR,DF, SRF,材料,leakage current,各种使用方法。例如feedforward capacitor, damping circuit,这些都是为了让电源更好
inductor: 相比capacitor,东西少一点,主要注意用在那种场合,主要是电流,电感,谐振频率。延伸一下:differential/common mode choke。
ferrite bead: 例如避免在inductive域使用,DC resistance.
crystal: ppm,load capacitor计算,drive level(这个经常被大家忽略)
transformer: 例如audio的matching
TVS/MOV/TMOV/GDT:保护电路用的,不容易用。到现在有些产品还是因为他们出问题。
电池:容量,电压,最大充电电流,放电电流。至于纽扣电池,注意self-discharge rate。通常很高,极个别的好电池可以1%或2%。

至于其他的IC级别(Transistor, Op-amp, FPGA等等)的,这里就不讲了。

网友:
硬件不错了,全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