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ase_analysis问题

楼主(2013-06-29):
在模拟信号的翻转动作时,对于常数控制的信号,如reset信号,是用set_case_analysis 1 {get_ports reset},
我如果要使得信号scl不翻转的话,即使得scl一直处于0控制,可以用命令set_switching_activity -toggle_rate 0 -static_probability 0 [get_ports scl]
是否也可以用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orts scl}????

网友:
单从翻转动作讲,2个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为什么我对scl信号用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orts scl]没有效果,而用set_switching_activity -toggle_rate 0 -static_probability 0 [get_ports scl]就有效果呢?但是我又对reset信号用两个都试了一下结果是一样的,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后续命令对它的解读有可能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的就是要模拟scl时钟控制的模块不工作,所以让它的翻转为0,也即scl为常数0控制,感觉用两个都可以

网友(2017-11-24):
后续呢,楼主后续高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