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做浮点单元测试,谢谢

楼主(2013-06-29):
rt

网友:
自己写的还是IP?笨办法:将仿真输入数据写文件里用c将浮点数进行规格化作为测试数据输入,经过延时后输出的数据可以存入文件,经过c语言变换对照看结果。

网友:
好一点的办法是用verilog的PLI,混合c语言仿真

网友:
SV+DPI 比PLI方便很多,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文件比较最简单了,就是不能做到覆盖率驱动,但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网友(2013-07-29):
用SC吧,FPU的model和tb都容易用这个来写。

网友:
还没试过使用C写,先试试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