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门控时钟,时序分析

楼主(2013-06-29):
触发器1的时钟clk1,触发器2的时钟clk2,时钟1和时钟2是异步时钟,触发器1产生使能信号en,控制触发器2的采样。如图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触发器2不会有亚稳态发生,因为,触发器1(时钟域1)和触发器2(时钟域2)之间没有数据传输.
当添加门控时钟后(中间的小框)

图2

图2

触发器1和门控时钟单元有数据传输(使能信号en),而他们的时钟不一样,门控时钟单元是不是会有亚稳态产生?

求指导啊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触发器1的时钟clk1,触发器2的时钟clk2,时钟1和时钟2是异步时钟,触发器1产生使能信号en,控制触发器2的采样。如图,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触发器2不会有亚稳态发生,因为,触发器1(时钟域1)和触发器2(时钟域2)之间没有数据传输.”

它们之间有数据传输,有亚稳态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有数据传输呢?触发器1只是提供了个使能信号啊,使能信号又不是直接给触发器2采样的?能说明一下吗?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明白了,3Q,随便问一下,亚稳态仿真中看得出吗?

网友:
仿真时序如果正巧有violation,就可以看到,不然的话,就同正常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