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erilog 状态机的嵌套

楼主(2013-06-30):
顶层有个状态机state(A,B,C……)A中嵌套有一个子状态机(A1,A2,A3……)
比如现在从A2中跳转到B状态如何实现?除了设置一个信号检测还有别的方法吗?谢谢各位!

网友:
不用满足条件就直接从A2跳到B?一般来说是要有条件变化的,就用这个条件进行判断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1.有条件跳转   2.无条件跳转

lz二选一就可以了

取决于你的状态机要完成的具体功能

网友(2013-10-26):
我这几天就在做类似的问题,前几天我也在论坛上面发帖子问主从状态机的问题,后来我问到别人,又试了一下,简要写下主从状态机的实现方法:

假如主状态机如下(A,B,C,D代表不同的状态):

A---->B----->C------>D------>A

主状态机实现了状态的循环移动,现在我们假设C这个状态下面需要嵌套一个从状态机,假设从状态机如下:

SA----->SB------>SC----->SD-------->SA

在这里面,主状态进入C之后,立即给一个enable信号,启动从状态机,这个时候设置一个从状态机的完成信号finish(高电平有效),在主状态机里面,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设置finish为低,然后主状态机里面一直不停的检测这个finish信号,当finish信号为高的时侯,就进入下一个主状态。

再来说从状态机,SA里面首先也作一个不停的检测,即检测enable信号,当检测到enable信号到来的时候,从状态机启动,进入SB,于是从状态机开始工作,等到从状态机运行结束之后,finish信号置高,从状态机完成,从状态机回到SA状态,重新检测下一个enable信号的到来。

这样做的话,就要求enable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至于如何实现脉冲信号,我就不多说了)。enable和finish信号仅仅用于连接两个状态机。

最后,我还想说,其实enable和finish似乎可以不用脉冲信号,用电平信号也应该可以,原理大体相同,就开如何置位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网友:
这个大家讨论讨论。看看怎么实现起来能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nish信号在主状态机和从状态机里面都有赋值,会产生多重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做过,但是觉得不好,
最好还是该设计吧。

网友(2014-04-04):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的热心奉献!

网友:
3楼是正解

网友:
记得前段时间我编了个状态机嵌套的,是用的finish信号

网友:
我是新手,但是我觉得你的设计不好。我觉得既然你要跳到那个代码,那么B应该设为公用状态。两个状态机都该包括,新人看法,不对勿怪。

网友(2014-08-12):
这样的设计风格有问题,建议修改架构

网友(2020-06-10):
挖个老贴,碰到此问题,状态机如何实现嵌套,楼上说 “修改架构”,如何修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