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关于功分器的问题~~菜鸟求助

楼主(2013-06-30):
用HFSS仿真一分二功分器,为什么驻波比能达到6000多,我实在是不知道错在哪了,刚刚接触这个东西,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想想办法~~

网友(2013-10-16):
你采用的是什么结构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Is it a power divder ?

网友(2013-12-05):
肯定建模错了,或者材料弄错了

网友:
看看端口阻抗,是否开路或短路了?

网友:
感觉先弄懂原理再说,再者HFSS中电阻的设置也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