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机的电磁兼容性怎么仿真

楼主(2013-06-30):
包括电缆的传导和辐射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基本实现不了。 目前的EMC仿真主要仍聚焦在机箱屏效、单板连接器辐射等

网友(2019-05-07):
整机仿真的建模极度复杂,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一条高速信号线的建模就需要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