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学习求教:宽是360u、长是10u的大管应该怎样拆分才合理?

楼主(2013-06-30):
宽是360u、长是10u的大管应该怎样拆分才合理?如果只拆分宽,分为finger=9,这种长有10U的大管拆分后还有没有必要加dummy?

相反,长是8u宽却只有0.7U的管还能拆分吗?

楼主:
发错地方,不好意思

网友:
既來之則安之
宽是360u、长是10u的大管应该怎样拆分才合理?
看電路, 看面積來決定 ,
ex:你ㄉ空間高度只能放 20 /10  放 40/10  這樣合理嗎?

如果只拆分宽,分为finger=9,这种长有10U的大管拆分后还有没有必要加dummy?
有沒必要 看電路 .

相反,长是8u宽却只有0.7U的管还能拆分吗?
這通常是做動態電阻,無需分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倒比管我像电阻一样扭曲连接可以吗

网友:
當然可以,就像藝術創作,愛怎樣做就怎樣做
有空間放,不會那樣做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