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学习求教:宽是360u、长是10u的大管应该怎样拆分才合理?

楼主(2013-06-30):
宽是360u、长是10u的大管应该怎样拆分才合理?如果只拆分宽,分为finger=9,这种长有10U的大管拆分后还有没有必要加dummy?

相反,长是8u宽却只有0.7U的管还能拆分吗?

网友:
拆成W=36, L=10, F=10吧,个人感觉,再拆多点的话,宽度就不怎么大了,20个18u也还是可以。
长8宽0.7,很明显的倒比管了,不用拆,甚至可以像画电阻一样绕弯,视具体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分后是20*1的矩阵排列,那么我可以改为4*5的矩阵排列吗

网友:
从理论上说,只要单个管子的宽或长乘以finger数等于总的宽或长都可以,实际版图看情况了,根据需要都可以。

网友:
没有绝对的拆分标准的,主要看你在版图中预留的位置和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