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rom ip核生成后怎么调用

楼主(2013-06-30):
生成一个分布式rom output [63:0] fr;
output [9:0] count;
reg [9:0] count=0;
rom rom (
  .a(count), // input [9 : 0] a
  .spo(fr) // output [63 : 0] spo
);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ount <= count+1;
end

count在计数,fr输出为什么一直为0?

网友:
你检查下有没有设置ROM的初始化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我不知道那个地址这么设置

网友:
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生成ip时有一步是选择rom初始化文件的,lz将正确的文件放进去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个原因,我设置的时候导入coe文件了。rom存了1024个32位数。不知道是不是地址设置错误?这样设置会取出fr这个数?
module top( clk,
rst,
count,  fr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31:0] fr;
output [9:0] count ;
reg [9:0] count =0;
rom rom (
  .a(count), // input [9 : 0] a
  .spo(fr) // output [31 : 0] spo
);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rst == 1 )

count  <= 0;

else

count  <= dout+1;
end
endmodule

网友:
例化rom的时候能看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初始化数据coe导入了,能帮忙看看7楼那小段程序有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count  <= dout+1; 这是打错了,应该是count  <= count +1;

网友:
按道理在modelsim仿真一下就可以,很简单的程序,
你的rom为什么没有时钟呢

楼主:
我的rom没生成好,问题在这,少了.mif文件。重新gencore就好了,ps:把#7 的dout改回count
rom例化确实没时钟...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