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的LDO片内用120pF的电容算逆天么?

楼主(2013-06-30):
如题所示,所做的LDO为了满足60的环路相位裕度,放了120pf的电容。请问这种设计合理么?求大侠解救。

网友:
还不算。只怕……

网友:
这是你所有corner仿真后得出的结论吗?
还有你的负载全范围仿真了嘛?从没有负载到最大负载。都是稳定的?

网友:
如果只是仿真其中一种得出这个结论,那说明还远远不够

网友:
使用时也要注意 有寄生Cap,要合理估算 LDO输出负载的寄生C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rner还没仿,负载范围仿了,这个是空载裕度,满载更稳定。寄生cap是要好好估算下。谢谢哈~

网友:
负载范围多少?

网友:
单芯片用20pF足够7.5A的负载电流,你这个太差了,没有实用性。电容面积太恐怖了。

网友:
120pF,单位面积算5fF,24000um2. 120um*200u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学LDO,这位大侠有么有20pF例子供小弟参考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420um*400um。。。。

网友:
都够一个LDO大小了,超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见过100pf的例子。
    电容比LDO大的多的例子比较多。

网友:
啥叫合理 啥叫不合理   我觉得和你的标准有关系  没有reference  就没有合理不合理的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参考标准就是“通常”如何设计。毕竟我接触的少,很多方面了解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F:

    做IP对面积上的成本,要求低。

网友:
不一定非得保证60度以上,45度左右就够了。

网友:
你的LDO 对多大规模的数字供电?是1.8V还是1.2V?

网友:
回复 网友B:

    20pF 就能搞 7A电流,太强悍了。可否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4V输出。不是多大规模的数字电路,是个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这么想,45°的话电容可以减小不少。我只是想问下120pf会不会逆天。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这个面积太大了。现在正在找新的方案。大侠给推荐个么,DFC怎样?

网友:
我也觉得太大了。我这个刚刚开始学的也觉得你不对。

你的120PF太恐怖了。我看见别人的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的高压工艺,setup比较奇葩,吓到你了,不好意思~

网友:
我给别人画版图的时候 都是大约100X100UM大小的MOS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F:

    简单点的,别搞那么扯淡的。成功很难

网友:
你的这么大的电容的你的LDO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H:

    100*100也够给力的了!咱不能在小点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给个建议呗。我是看来看去觉得还是DFC结构简单点。我这个电容这么大是因为用单级折叠共源共栅直接驱动pmos,加ahuja补偿。用的是高压工艺,pass管的L最小3um,栅电容很大。。。
    该怎么改进呢?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环路GBW?500k多一点。。。

网友:
输入电压多大?

网友:
buffer的翻转速率多块?我觉得30pF~50pF以内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调整了下,50pf也能稳定。其实实际应用的时候会有1mA左右的负载。

网友:
GBW需要和你的负载波动速率相符合。
不知道你的buffer速率多大,还能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ffer要求电平转换速率是10V/us。说来也不大。

网友:
Ahuja补偿需要在输出拼命加电容稳定的不是internal loop没分析清楚就是cascode没加decouple,,,,,,

网友:
It is usually better to use nmos instead of pmos.

网友:
我是说抽取电流的速率也就是buffer的最大翻转速率
或者说信号的速率。

网友:
10V/us,从这个来看,完全不需要这么大的Cap,你要好好重新设计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貌似我两个都没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准备推倒重新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恐怕不对吧?负载20pF能抗7.5A的负载变化?负载调整率多少?20uF可以考虑能行

网友(2014-05-11):
回复 网友B:

   求大神共享资料,20p 7A 逆天啊

网友:
只在理论中可行

网友:
相位裕度无需60, LDO补偿电容大小还要看空载需要驱动多大负载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niuniu

网友(2015-06-09):
回复 网友F:

   学长你好,最近在做一个capless的ldo,是给HALL PLate供电的,3V输出,   负载电流最大应该在10mA,
   有推荐的结构和paper吗?不胜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种LDO用最简单的结构就行了。负载不会大变化,capless很容易做。paper上的不适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 谢谢那我去试试miller 补偿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F:

    this chip inside Vcc LDO
no extra Vcc  pin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K:

   设计思路和我之前和你讨论过的一样,可以把Drain理解成VCC

网友:
无偏外电容的LDO,正在学习,路过帮顶。

网友:
这还对得起capless这个名字么..

楼主:
回复 网友L:

   毕竟还是在pf量级

网友:
这点电容那算得上逆天级别。。。太抬举它了。。。。顶多算反人类

网友:
3-5pf就够了,负载范围很大,trans还不错呢。

网友:
我们看过ADI公司的capless LDO用过600pF的电容的

网友:
PLL里我以前也用过100多pF的电容,不算啥!你把MOS电容和MIM电容叠在一起用,也不会太占面积。
要相信自己的设计。

楼主(2015-07-09):
   这是很久以前的设计,结构不是很合理。后来改了设计了。120pF的电容不算什么,主要是占了太多面积。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