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对OFDM部分LTE协议比较了解的同学,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30):
想学习下OFDM部分的协议,大侠们,给点资料

网友:
看协议,有些TD-LTE的书,还有协议类的,看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2013-09-03):
OFDM是物理层技术,3GPP 362XX 属于物理层协议,它只规定一些参数,为什么这么规定就说得不是很清楚,建议你直接学OFDM技术,这方面的资料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