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轨到轨放大器输出级

楼主(2013-07-01):
上图中的第二级输出负载是40uA电流源,但仿真时总是处在线性区,电流只有几微安,发现因为M15的过驱动电压比较小,并且发现随着输入共模电平变化,M15管的输入共模电平也变化,所以不肯能使其饱和电流稳定在40uA。请问怎么办?

楼主:
大神求解啊?

网友:
直流偏置都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把Io换成一个理想的40u的电流源,然后调呗,要么增大M15的栅极电压,要么减小M15宽长比,调对以后再把Io换成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这是轨到轨运放,输入共模电平变化会导致M15管的输入共模电平也变化。

网友:
不能用理想电流源,在开环情况下进入线性区是可以理解的,闭环后仿真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着共模电压变化,M15的栅电压是变化的,但是不会从0到vdd,而是有一个范围,如果Io是恒定电流的话,M15很容易进入线性区或者是过饱和,但是进入线性区也没关系呀,只要能提供40uA电流就行了。不过Io干嘛非要是恒定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闭环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入线性区的话,开环增益不就变了吗?Io作为电流源负载,难道不应该有确定的值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的负反馈会将dc点偏置在饱和区,当然r2r的话,偏置电流管进入线性区也是可以的,前提是第一级还能提供足够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Io是恒流源的话,M15是会进入线性区的,保证增益和相位够就行了,仿真的时候接成负反馈的bufer来仿,带上电阻和电容负载

网友(2014-05-09):
稳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