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部供电IO和给IO供电IO数量的问题

楼主(2013-07-01):
请问我现在做完了布局布线,准备手动画IO,core的大小1300*1300um,利用率70%多,给芯片内部供电的IO需要几个??还有我一共有5个信号IO,给这个5个IO供电的IO需要几个?

网友:
这么个问法,只有神仙能回答了
你要算出core和IO的peak power,再加~30%的余量,
再根据买个core power IO和 IO power IO的最大容许电流,算出至少需要几个power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