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不能annotate 直流工作点,只能逐个print

楼主(2013-07-01):
敢问各位大侠,我现在仿真,发现spectre 不能annotate 直流工作点,只能逐个print,这个是PDK的问题,还是candence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ADE中的annotate有个设置,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什么设置?具体在哪里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CIW中Tools-->CDF->Edit->Browse,选择一个器件,比如PMOS,然后在opPointLabelSet中看有哪些参数,没有自己添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些参数都有啊。。。但是就是不能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也许就是PDK的问题了

网友:
design default和annotate切换下看看

网友:
也有些老的model不支持这个的,我曾经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切换了很多次也不行!关键是同仁的一个兄弟切换很多次后就可以了,不知道是啥子原因!

网友:
我也遇過相同的問題,有的時候有,有的時候又沒了

网友(2014-07-08):
是pdk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