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电容代替miller电容

楼主(2013-07-01):
运放中的miller电容采用了PMOS电容,使它工作在积累区,电路可以工作,但有一个问题不解,想再请教下。我增大PMOS电容的面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也增加,PM减小。。按理说,应该是相反的情况啊。不解
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主次极点放错位置了

网友:
积累区?一般是耗尽区吧!
除非你用Nwell N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主次极点放错位置?主极点是运放的第一级的输出决定的,次极点是运放第二级输出决定。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验证过么?

网友:
还有,你有调零电阻么?就是你的pmos电容串电阻了么。也可能是右半面零点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调零电阻,在左半面。调零电阻对PM有一些作用。主要的是。我PMOS电容的尺寸增加,GBW增大。。。这点不解。

网友:
你的输出级是怎样的?
你的PMOS cap是怎么放置的,
上图

网友:
感觉还是你的主次极点没在正确的位置

网友:
“我PMOS电容的尺寸增加,GBW增大”  应该不太可能吧!除非主次极点对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如上图所示。pmos电容尺寸是60/10.电阻是4.9.该运放的负载电容是4.7P。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4.9K
    。。。smic 0.18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如上图所示。pmos电容尺寸:60u/10u.电阻:4.9K。负载电容:4.7p..求指教。
smic0.18工艺

网友:
你的衬底都悬空,先都接上在仿真看看吧。
悬空仿真是不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衬底是接上的。因为公司的电脑只有内网,那个图是我用自己本子画的。。就没接的。仿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级和第二级电流分别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级是80u.第二级是300u.共模支路是40u.....

网友:
What is your pmos body voltage? Is it as same as supply? If not, you are going to have difficulty in layout.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费电啊。
电路的尺寸也是示意图把,不是你实际电路的尺寸。
不用贴图了,你极点位置肯定不对。你可以现那个理想电容代替pmos电容。搞好了在换成pmos搞。

楼主:
回复 网友D:

    it is as same as the supp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差不多400M的带宽。再请教下,MOS 电容的容值在属性里看不见,是不是需要进行DC仿真之后在print下的DC operating points看。。
    上面的尺寸不是实际电路的尺寸。可是我不理解主次极点颠倒,之前miller电容是用MIM电容的。60/30的尺寸。差不多1.7p..觉得尺寸大,才改成MOS电容。。

网友:
建议你别用pmos电容,有native nmos可以用,没有就用mim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简单介绍下,为什么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变化太大,

网友:
1.不建议用pmos电容,确实变化太大(比nmos电容要大,看看器件可以知道),有可能你在没加大pmos管面积之前,工作在积累区,但加大面积后,有可能也会使栅电压变化(看你W/L是增大还是减小),这样有可能会进入亚阈值区域,这样电容可能还会减小,从而可能导致GB增大。纯属猜测。
2.在面积增大的情况下(Cc增大),大家都提到的两个极点位置反了怎么会导致GB增大?表示困惑?

网友:
可能进入了耗尽区,最后如果解决了希望能把结果公布下。

网友(2018-08-01):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关于传统电容的替代出了用MOS管漏极和源极相连这种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吗,就是我想减少版图面积,不用传统的电容,用其他的将传统电容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请问可以加q吗?非常感谢哇,qq:326352827

网友:
"增大PMOS电容的面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也增加",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
如果电容两极的电压变化比较大的话,不建议用MOS管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