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osc设计求助

楼主(2013-07-01):
max 16KHZ
typical 15KHZ   0.5um 的BCD工艺,VDD大约为3.3V吧
min 14KHz
这种情况选择什么结构比较好?ring osc 还是 张弛振荡器,也就是用恒定电流对电容充电的方法。功耗没要求,精度要求相对高点

网友:
可调 Ibias RC OSC 或者Cap 可调

网友:
精度90%可以满足

网友:
做得好一点 95%没问题

网友:
要高精度可以trimming 电流实现,频率低 了需要 的电容 大 ,可以做 个频率高点 的再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张弛振荡器了?利用trimming来实现高精度吧?ring osc 是不是一般用的很少?3q,不同的工艺影响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就来个高频的

网友(2016-10-08):
数字修调可以实现提高振荡器精度吗?有人做过数字修调振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