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 floating ports 与 Calibre lvs

楼主(2013-07-01):
ICC运行结果(选择加floating ports选项):多为全加器的进位端、寄存器的qn端,一些反相器的悬空端等ERROR : OUTPUT PortInst I5327/U1 N01(15970) in net I5327/S(16146) is floating.
ERROR : OUTPUT PortInst I6103/U2 N01(7749) in net I6103/S(8212) is floating.
** Total Floating ports are 128.
** Total Floating Nets are 0.
** Total OPEN Nets are 0.
** Total Electrical Equivalent Error are 0.
** Total Must Joint Error are 0.

不选择选项,直接运行verify_lvs,结果为没有错误:
** Total Floating ports are 0.
** Total Floating Nets are 0.
** Total SHORT Nets are 0.
** Total OPEN Nets are 0.
** Total Electrical Equivalent Error are 0.
** Total Must Joint Error are 0.

在calibre 做lvs死活做不过,PORT对应上了,造成的incorrect net有800多个,incorrect instance就更多了,3000多个。
目前我个人判断是floating ports引起的不对称,想请教下以下疑问:
1、ICC里头此类的floating ports应该是可以忽略的,不用care?
2、ICC 的verilog导出选项有何注意的地方?
3、v2lvs命令 :v2lvs -v top.v -l cz6h+_std_floorplan.v -o top.spi -s CZ6H+_STD.spi -n -s0 GND -s1 VDD,有tie0,tie1,所以加-s0 GND -s1 VDD;有问题么?
4、calibre对此类floating ports的名字采样什么规则的呢?gds导入的悬空线 && v2lvs进来的悬空port/net,如何对应上呢?毕竟数量较多,如何才能匹配上呢?
5、calibre的哪项特殊选项需加上呢?个人认为应该只是在这做文章就OK了?
还请各位大神多帮帮忙,支支招。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route
SOURCE CELL NAME:         DG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88       188

Nets:           26957     25874    *

Instances:      32162     25476    *    MN (4 pins)
                 31467     25421    *    MP (4 pins)
                     0         1    *    inv1_628 (2 pins)
                ------    ------
Total Inst:     63629     5089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88       188

Nets:           12686     12687    *

Instances:        846       849    *    MN (4 pins)
                  1032      1016    *    MP (4 pins)
                     0         1    *    inv1_628 (2 pins)
                    24        24         AOI_3_1 (5 pins)
                    62        62         OAI_3_1 (5 pins)
                    77        55    *    SDW3 (4 pins)
                     8         0    *    SDW4 (5 pins)
                    52        32    *    SUP3 (4 pins)
                   561       561         SPDW_2_1 (4 pins)
                    38        38         SPDW_2_1_1 (5 pins)
                    59        59         SPDW_2_2 (5 pins)
                    91        91         SPDW_2_2_1 (6 pins)
                     5         5         SPDW_2_2_2 (7 pins)
                    32        32         SPDW_3_2 (6 pins)
                   233       233         SPUP_2_1 (4 pins)
                    29        29         SPUP_2_1_1 (5 pins)
                   431       431         SPUP_2_2 (5 pins)
                    49        49         SPUP_2_2_1 (6 pins)
                    72        72         SPUP_2_2_2 (7 pins)
                    54        54         SPUP_3_2 (6 pins)
                    24        24         _bitcorev (4 pins)
                  6046      6046         _invv (4 pins)
                     2         2         _invx10v (4 pins)
                     2         2         _invx12v (4 pins)
                   426       426         _invx2v (4 pins)
                    83        83         _invx3v (4 pins)
                    51        51         _invx4v (4 pins)
                     7         7         _invx5v (4 pins)
                     7         7         _invx6v (4 pins)
                     1         1         _invx7v (4 pins)
                     4         4         _invx8v (4 pins)
                    27        27         _mx2v (6 pins)
                  1300      1654    *    _nand2v (5 pins)
                   188       199    *    _nand3v (6 pins)
                    89        93    *    _nand4v (7 pins)
                   576       932    *    _nor2v (5 pins)
                    27        37    *    _nor3v (6 pins)
                     6         6         _nor4v (7 pins)
                   386        30    *    _pdw2v (4 pins)
                    11         0    *    _pdw3v (5 pins)
                     8         8         _pdw40v (42 pins)
                     8         8         _pdw5v (7 pins)
                     8         8         _pdw6v (8 pins)
                   392        38    *    _pup2v (4 pins)
                    11         0    *    _pup3v (5 pins)
                     8         8         _pup40v (42 pins)
                     8         8         _pup5v (7 pins)
                     8         8         _pup6v (8 pins)
                  4470      3442    *    _sdw2v (4 pins)
                     1         1         _sdw3v (5 pins)
                     1         1         _smp4v (6 pins)
                  3460      2748    *    _sup2v (4 pins)
                   149       149         _sup3v (5 pins)
                    30        30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21580     19781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935                                                   NAND1916_Y
       --------------------------                                --------------------------

       (_nand3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2/X1470/M5(1094.280,410.320):d
         X2/X1470/M4(1095.860,410.320):s
         X2/X1470/M3(1097.600,410.320):d
         X2/X1470/M2(1094.280,417.880):s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3v)ut
                                                                   XNAND1916/XU1/MI_4-PT1:d
                                                                   XNAND1916/XU1/MI_4-PT2:d
                                                                   XNAND1916/XU1/MI_4-PT3:d
                                                                   XNAND1916/XU1/MI_4-NT1:s

--------------------------------------------------------------------------------------------------------------

  2    Net 1080                                                  TRINV239_Y
       --------------------------                                --------------------------

       (_pup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118/M24(520.420,622.320):g

       (_pdw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118/M1(514.180,615.960):g

       (_sdw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118/M5(520.420,615.960):g

       (_sdw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118/M8(525.280,615.960):g

       (_sdw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118/M9(526.660,615.960):g

       (_sup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118/M20(514.600,622.320):g

       (_sup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118/M23(518.920,622.320):g

       (_bitcorev):br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1636/M0(312.880,641.540):g
         X4/X1636/M2(312.880,647.020):g
         X4/X1636/M1(314.260,642.640):d
         X4/X1636/M3(314.380,647.0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I5959/XY_tri/MI_1-PT2:g
                                                                   XI5959/XY_tri/MI_1-NT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nor2v):in2
                                                                   XI5959/XY_tri/MI_8-NT2:g
                                                                   XI5959/XY_tri/MI_8-PT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bitcorev):bl
                                                                   XU67530/MI_6-NT1:d
                                                                   XU67530/MI_6-PT1:d
                                                                   XU67530/MI_7-NT1:g
                                                                   XU67530/MI_7-PT1:g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工艺产家提供的std_cell.spi文件里头没有m=?的选项,然后lvs文件里头又把这个选项给关上了。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改为YES后,问题解决。
原先一直以为calibre可以处理这个简单的东东,就没太在意。搞了快两天了,只要把每个选项都试一遍,最终就是这个问题,很无语。
不知道高一点的calibre版本还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改天有空一定升级下。
ICC生成的floating ports不是问题,最起码能跑过,完全OK。

楼主:
一直没搞明白帖子如何标记上[已解决】的标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你的标题即可

网友(2015-08-15):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类问题,可是你说的,“工艺产家提供的std_cell.spi文件里头没有m=?”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我的那个选项改成YES之后,还是不行,astro里面也是只报一些floating port。相同的设置,用不同的设计,很小的设计在calibre中能通过,可是很大的设计就是不行,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5-11-21):
回复 网友A:

   冒昧问问,.spi文件是干嘛用的?std cell难道不是给gds文件吗?小白一个,谢谢指导

网友(2023-04-16):
including 规则不能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