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

楼主(2013-07-01):
M6~M11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不加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哦,M1管的衬接错了,请忽略掉

网友:
START UP circuit >>> M7~M11 current small  M6端接錯 看Razvai CH11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6是接错了,Razvai CH11没有START UP circuit的详细分析,你可以说一下启动原理吗

网友:
存在两个简并点就 一定要 加

网友:
仿真时使用的算法都是有初始值的。

网友:
问题本身提供的信息很多都是错误信息,论坛各位还能搞清楼主的问题并提供解决办法,还真是挺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書友2個穩定點 你敢保證IC回來後會動?  這不是模擬工具及人腦可猜測的 這是書上作者經驗累積的依訂有理論可尋 你就試試吧  下線一個有加和未加的比較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可以加几个不同的initial condition

网友:
启动电路的,但是m6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