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01):
请问一般都怎么消除antenna,我已经把报错的地方截断了,可还是不管用。。

网友:
1、加diode
2、光截断不行,用高层metal跳线

网友:
在发生antenna问题的gate端附近加antenna diode或者跳高层metal。

网友:
一般就是跳线

网友:
1、加diode
2、光截断不行,用高层metal跳线
同意樓上的說法
而且要跳到最高層的 metal

网友(2013-09-03):
因为METAL画的又细又长。。。加粗或是中间换别层METAL。。。

网友:
如果不考虑面积的话,加diode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如果掌握好产生天线的原理,那样处理起来就很简单了。你截断线,是否是靠近gate处截断的呢?在靠近gate处采用跳线(跳到顶层金属)或者添加反向的二极管就可以了。一般采用跳线,那样方便省事,免得找他人麻烦,而且我觉得效果更优于添加二极管。

网友:
从gate出来时就跳到高层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