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过smic .13库SCC013UG_HD_HVT_V0p1的吗?

楼主(2013-07-01):
有谁用过smic 0.13um standard lib cell  :SCC013UG_HD_HVT_V0p1的吗?是从代工厂拿到的,里面的库文件很多看不懂,像w_RDL ,wo_RDL这些,都看不懂。还有,为什么tf有四层金属的,但TLUPLUS就只有六层金属以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w_RDL是 with RDL; wo_RDL是 without RDL;看你设计中有没有用到RDL这层来选择。 如果不懂RDL,可以google一下。因为我比较懒。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以下问题:
   1、 里面还分了4lm_1tm_thick.lef,4lm_1tm_thin.lef,5lm_2tm.lef......该如何选择呢?   2、 还有,既然有这么多的lef,那milkyway库是不是要自己重新建一个?而不用astro里面的。
   3、 tf的金属层跟TLUPLUS的对应不上,tf是分为4lm_1tm_thick、4lm_1tm_thin、.....而TLUPLUS是分为2p4m  2p5m  2p6m  2p7m  2p8m...
       感觉很乱

网友:
回复 楼主:

1、1tm代表的是one top metal, 2tm代表的是 two top metal。thick代表top metal是被加厚的,tink代表top metal是正常的。这些信息好像在design rule有说明的。
2、走cadence流程,对MW不熟。
3、没用到TLUPLUS,理由同上。2p4m感觉是两个poly,4层金属的意思。没用过这种的,只接触1poly的。
感觉乱的话,就问问厂家的技术支持。哈哈。这样保险。

网友(2017-02-10):
回复 楼主:

   guan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