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之前的功耗分析结果准确么

楼主(2013-07-01):
RT
采用PTPX分析功耗,布局布线之前的功耗分析结果准确么?与布局布线之后的差别大吗?

网友:
应该不准确吧,时钟树都木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最终的功耗分析结果差别大吗?现在想预估一下!

网友:
clock network 不够准确,但相对值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各个模块是否做好power gating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布线之后的差别大吗?

网友:
多少算大? 少数个例是2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好。

网友:
加入VCD文件做出来的power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实际做过,没法评估。

网友:
没必要吧,icc在插power switch的时候报的应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