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工作速率自商

楼主(2013-07-01):
如果使用rtl8251cl的芯片,如何实现以太网工作速率的自商,如果只做个mii的接口,需要配置rtl8251cl的寄存器吗????

楼主:
自己顶顶顶,自己理解为:fpga代码中可以实现100M和1000M的数据传输,如果当将计算机的网卡设置为100M时,这样fpga就工作在100M的模式下,当计算机的网卡设置在1000M的时,就工作在1000M的模式下!

楼主:
fpga的逻辑设计中,可以不需要产生与网卡通信的快速链接脉冲或c码,只要你的逻辑中有支持100M和1000M传输的能力,将网卡设置为相应的模式。自己是这样的理解的,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先把rtl8251cl的datasheet读一遍嘛

楼主:
看来还得多看几遍!!!!!!!

楼主:
1000M的时候,上下沿都要锁存值,此时的时钟是125M,我要如何处理啊,难道好要用一个更高的时钟来检测上下沿吗?这样频率很高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