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子Guardring和少子Guardring的区别~~

楼主(2013-07-01):
如题~~请大家指点一下!!!多子Guardring和少子Guardring的区别以及各应用在什么情况版图里!!!

网友:
不用去看什么多子少子,就是个ptap和nwell ring

网友:
一般的NWELL打ntap ,如果把它打在pwell里面就成了少子ring了.所以区别很明显.
有人把少子ring 用来防latch up有一定效果.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c255010100szhy.html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篇博客,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没有注意

网友:
主要吸噪声和防latch up

网友B:
1. guard ring可看成是一圈pick up的集合體,其作用可視為讓power及ground進入某個或某群devices區域的入水口(定出vdd/power及vss/ground的電位),假如guard ring圍得不紮實,或數量太少,便會使寄生的兩個bjt被turned on,即latch up的發生;反之,若圍上充足的guard ring時,則nwell及p substrate上的阻質便會因此變小,使得latch up的路徑被破壞,因而能阻止latch up的發生.通常我們也會使用double guard ring來防治latch up的發生.

2. 同時,某個,或某區域的device圍上guard ring,可以防止自己被別的device所干擾;也可以防止自己去干擾別的device.例如,在一個類比電路區塊內,若有電阻/電容置於其中,通常我們會在電阻/電容區域及其相近的mos devices區域分別打上其相對應type的guard ring或double guard ring,以防止他們互相干擾.同理,在類比電路與數位電路,或chip周邊等分界也常有此應用.

3. p type mos devices需圍n type guard ring, n type mos devices 需圍p type guard ring,即取其reverse biased 之意.其中pmos與p type guard ring的成份基本上應是同族的,大多為Si摻雜三價元素如硼(boron)製成;而nmos與n type guard ring則為摻雜五價元素如磷(phosphorus)或砷(arsenic)製成.

4. rule....就像樓上大大所說,每家foundry的rule都會不同;就算是同一家foundry,也會因其製程的不同而相異.如台積0.13,聯電0.13及chartered0.13的rule都不見得相同;而就台積本身來說,0.13和0.18的製程的rule也一定不會一樣,因為0.13的製程rule一定比較小.

5. ground通常指接地,即0電位.不過也曾遇過有的人把接負電壓或0電位皆以ground泛稱.不過總之ground指的通常是nmos的source及bulk在default時接的電位.

网友:
楼上很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人也很给力!

网友(2013-08-20):
回复 网友A:

    terry8876 你是成都学院毕业11级的庅????

网友(2016-03-17):
9楼很给力啊

网友(2018-05-30):
回复 网友A:

   写的真棒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B:
1. guard ring可看成是一圈pick up的集合體,其作用可視為讓power及ground進入某個或某群devices區域的入水 ...

谢谢,很棒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guard ring可看成是一圈pick up的集合體,其作用可視為讓power及ground進入某個或某群devices區域的入水 ...

     请问一下您对guardring打CT孔数有什么高见呢?就是guardring的厚度。。。。。
       什么情况下需要打多一些,什么情况下少一些。一般情况下怎么考虑呢?
       劳烦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您对guardring打CT孔数有什么高见呢?就是guardring的厚度。。。。。
       什么情况下需 ...

一般都是为了阻值小而打满的,据我所知只有与ESD相关的guardring才会适当在边边和拐角的位置少打和不打
例如ESD二极管的内外圈和作为ESD MOS的guardring

网友(2019-06-17):
tap环是为了让环内和环外的衬底互相隔离,然后区别隔离的是电子还是空穴,采用不同的tap,一般都是隔离电子(ptap),噪声和功率器件有条件可以围双环。比如三极管。

网友(2019-08-05):
噪声和防latch up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c255010100szhy.html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篇博客,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

博客看了,图都打不开,看你的描述我觉得没问题,
关于double guard ring与dual guard ring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c255010100szhy.html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篇博客,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