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3D sweep in lossless problem will have contant curve

楼主(2013-07-01):
在设置Q3D的扫描设置项,出现以下问题:
sweep in lossless problem will have contant curve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方真结果又有扫描影响????

网友:
dc 不要打勾 再是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不可以,在做寄生电感提取的时候,必须把DCL和ACL都选上!否则不能执行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之前作可以你把頻率改0
或是你提供文件黨我參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担心会影响仿真结果精度!顺便问一下,电容矩阵和电感矩阵的行列式的计算结果有什么意义!!!!????

网友:
可以导入电路板吗

网友:
可以導入電路板   新版siwave 7.0   裡面有選項可以直接轉到q3D

你的檔案我看是重外部import 近來的  那訊息的意思 我的理解是你的導體本身 Loss 太小 造成的訊息
正常的話你去看他收斂程度  會有曲線  但是loss太小被固定成一點 你可以觀察你的收斂程度

网友:
电容矩阵和电感矩阵的行列式的计算结果有什么意义!!!!????
我之前看手冊他可以簡化矩正 然後增加q3d計算速度
我也不太會在摸索中

网友(2013-09-13):
不知道的飘过~

网友:
灰溜溜的 走过

楼主(2013-10-21):
由于介质是无损的理想介质,才有这个warning

网友(2016-05-06):
How to solve it?

网友(2016-12-07):
问一下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