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ICC中Floorplan中的几个小选项

楼主(2013-07-01):
在用ICC做Floorplan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小选项分别是-Start first row、-Flip first row、-use_vertical_row请问这几个有什么区别啊?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默认是这几个都不会enable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man  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怎么设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个选项都不是默认的,选择性的追加
楼主可以做个对比,加与不加的效果,试试你就明白了
1. -start_first_row即从第一条row开始生成配对的row(电源-地-电源-地),前提是不能用-no_double_back选项
2. -flip_first_row即第一条row翻转,注意row的三角标志,加上选项看效果
3. -use_vertical_row即垂直的row,那你的standard cell就得竖着摆了。貌似ICC把vertical_row取消了,记不得了

论坛首次发言,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鼓励一下!

网友:
ICC design planning user guid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我想顺便问问,你在设计的时候如何去判定这几个选项怎么去选择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觉得以standard cell的放置为主,row尽量成对,那你的电源和地net就能成对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决定row的起始终止点,是否翻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设计中没有在乎这些小选项都是设定的默认的,不知道那样会不会或多或少有影响,朋友你是如何去权衡的呢?是一开始也是使用的默认的选项,然后到了哪个步骤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再去修改的?还是说一开始就有选择什么比较好的?
     现在在做一些细节的知识归纳,所以还希望多多交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成对的row是个经验,原来做过奇数行的row,后面做电源时发现最后一行row有地没有电源,相当于standard cell就放不了,等于浪费
然后重新做出成对的row就好了,这算是个细节把,多争取点空间,当然你把这些选项默认也行,也有可能你的设计对于这些选项
的有无产生的效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

网友(2015-11-16):
回复 网友A:

我在ICC中man了下,有个cell row pair不太懂 不知道您能解释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三角标志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ICC中看见了标志 不懂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很好

网友(2017-06-10):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