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掩膜版共用问题

楼主(2013-07-01):
请问:
半导体制造工艺中,做mos阈值电压调整的Vt调整注入用的掩膜板和多晶硅掩膜板是同一块掩膜版吗?谢谢!

网友(2015-01-27):
注意看工艺文档,一般来说,整个工艺拉偏不需要另外增加掩膜,但是如果芯片中要用到多种不同开启电压的管子,就要增加掩膜

网友:
具体看mt form, 不同的fab,process不一样的,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