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掩膜版共用问题

楼主(2013-07-01):
请问:
半导体制造工艺中,做mos阈值电压调整的Vt调整注入用的掩膜板和多晶硅掩膜板是同一块掩膜版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不是

楼主:
不是同一层,那mos管阈值调整注入掩膜板对应我们作画版图上面是那层呢?

网友:
不一定有。

网友:
你画的那层就那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有什么工艺不做Vt阈值调整注入?或则在什么情况下不做阈值调整?目前还没遇到过不做Vt调整的工艺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