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神看下,启动ubantu12.04下cadence的错误

楼主(2013-07-01):
(图片)

网友:
LZ!图挂了!

楼主:
图片未上传成功,现在上传    回复 2# zg8312

网友:
应该是display没设好!
你搜搜display怎么设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欸,网上说是修改分辨率,改什么xorg,可是12.04没有,我想添加怕启动进不了图形界面,32bit系统太苦逼,cadence网上说64位比较吃香,但是我装64bit又装不了,进入win7bios改了virtualition  tecnology     为true还是不行,装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环境是bash还是csh!bash的话export DISPLAY=0.0
csh的话setenv DISPLAY 0.0
试试吧!

网友:
我正好是安装12.04 成功运行 win7+virtualbox
就上周日搞定的 不过是安装的51
你这个也看不懂啥原因

明天去公司电脑上
我把前面ubuntu的配置写一个备忘传上来给你参考下吧
ubuntu12.04 前面的配置貌似还是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