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VC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7-01):
各位大侠好,我刚接触VCS,在eetop上下了一些使用教程,但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第一:把代码编译完后,要运行simv文件,我得出的结果如下语句,出现一个C1的命令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第二:vcs应该可以看波形吧,该怎么做(不用GUI的话,用脚本命令)

$stop at time 3298040 Scope: top_des_3des_test_all File: ./top_test_3des_des_all.v Line: 1174
C1 >

网友:
DES,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这个设计。哈哈,好熟悉。

因为你早tb里面用了$stop,交互模式下,你可以继续run,或者quit退出。如果tb里面用$finish到仿真时间就自动退出了。

VCS不能看波形,但是能生产VCD或者FSDB的波形,用verdi看

网友:
3des。。。。
(1) 没有完全退出
(2) dump比如vpd或vcd波形,直接使用synopsys DVE看。

网友:
vcs -debug_all *.v
./simv -gui就可以看波形了

楼主:
回复 2# xiaojia102003 是啊,很多人做过,挺亲切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哈这个命令,可以用,但GUI界面好麻烦,请问你有vcs的脚本命令吗,有的话可否传一份给我,我的邮箱:ym520zw@163.com,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