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晶硅栅不能两端都打孔连接金属为什么?

楼主(2013-07-01):
刚看到论坛上面的一个资料
上面写说 多晶硅栅不能两端都打孔连接金属”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求解。谢谢~~

网友:
design rule中不禁止,可以打,两端打孔一般就是把这个gate同时作为连线了,电阻比较大而已。

网友:
特殊的电阻

网友A:
两端连线是允许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资料。可以发上来看看吗。 纳米级的高速电路中布线,如果栅比较长的话必须要2端都给连线。这样的话和MOS管打折的效果差不多。
而且1楼 概念有误,MOS在工作或关闭的时候栅上是没有电流的,只有MOS管开启的一瞬间有一个瞬间的电流。所以电阻什么的根本不成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想状况下吧,正常情况是无论关断还是稳定工作,都会有栅极漏电流,虽然很小,但也会增加静态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375100-1-1.html 是这个帖子里的资料

网友:
防止机械应力对栅造成损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在较多的时候,用poly两端打孔可能的情况就是把poly作为连线,类似于用这个poly去代替metal连线,这样就存在RC的概念,R和C都会增大,有好处也有坏处。数字单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做法。当然这个poly跟是不是管子的gate没有啥关系。像你提到的gate无电流,但是依然是有一个充电时间存在的,看你的设计关不关心而已。所以,一楼(实际上是二楼)概念上也没啥错误。

网友:
你们就硬拗就是了.

网友:
实际上还是分情况的,在28下面,有一些stdcell的多bit反而是需要这种通过poly走线的,还有比如sram的bitcell也会用到poly连线,但是连线较长的话,电阻太大,一般是不允许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允许的哦。我想楼主的意思是poly并不是连线的末端,是在连线中间作为导线用吧,这样线的RC效应会比较大,在数字电路里用一下也是可以的,但不推荐。

网友: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  是可以两端打孔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看别人的版图时,发现当导线走的POLY中间都连了金属,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应该不是简单的减小电阻吧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几次了,相关帖子可以去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poly上走金属可能是作为冗余的不要求阻值的电阻吧

网友:
GATE的材质不是纯METAL而是salicice(金属硅化物),相比金属导电率小很多,阻抗很大,不能作为导线(数字电路GATE互联可以用)使用,速度受影响。

网友(2013-08-01):
花了我2个积分下载资料一点用处多没有

网友:
POLY两端接METAL最好只出现在POLY做gate的情况下

网友:
1)从物理上讲,gate poly两端打孔,可以有效减少gate的RC,提高gate的开启速度
2)在模拟版图中,由于poly电阻较大,为了避免在一条信号通路中不小心采用了poly来做连线,便约定不在gate poly两端打孔,因为lvs无法检查这种情况。所以并不是禁止,只是一种风险控制的产物而已
3)在应该采用gate poly两端打孔的情况下(比如width很大),同时为了降低电阻又不能切断金属连线,于是可以让metal从gate上经过,如果该mos器件只负责开关,比如数字逻辑门,在gate上走metal就非常nice

网友:
metal 從poly两端打孔接入  可使turn on變快

网友:
两端连线是允许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资料。可以发上来看看吗。 纳米级的高速电路中布线,如果栅比较长的话必 ...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电阻是成立的,开关瞬间,对C充电,电阻大,充电慢,影响开关速度,特别是mosfet W较大时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A:
两端连线是允许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资料。可以发上来看看吗。 纳米级的高速电路中布线,如果栅比较长的话 ...

是不是在pad上的 ESD模块经常见这样的管子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允许的哦。我想楼主的意思是poly并不是连线的末端,是在连线中间作为导线用吧,这样线的RC效应会 ...

这个有理论支撑吗?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可以两端开孔来连接  比如powermos两端开孔以便快速开关;不能的应该是你他poly当作metal在使用了

网友(2025-11-13):
我就是在很长的器件的栅极两端的打孔,但是不是把它当成导线,而是用一根金属把两端连接起来,太长了会有开启延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