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stem generator 在生成代码时候提示fatal interal error

楼主(2013-07-01):
我最近在学习这个可是软件的使用过程中在生产hdl代码的时候,老提示fatal interal error错误 怎么回事,求解答 我的版本 ise13.2
matlab是2010b,在这一步之前没什么问题,我就是用个最简单的试一试,在线求解答呀。。。。。

楼主:
已经解决,是系统问题。win7不兼容

网友:
没有玩过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示也是刚接触。。。。

网友(2013-11-09):
回复 4# 9065574912 哥们你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是把MATLAB用兼容模式打开吗?我怎么还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缓存xp系统解决了 win7好像不行,希望可以帮助你,最近比较忙回复的有点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