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节MOS管进入饱和区的顺序

楼主(2013-07-01):
各位好!希望大家可以仔细看完我的问题,然后帮忙回答一下。
    由于刚接触模拟IC设计,没做过什么项目,所以基本上没有任何经验,对于一般的电路可以看懂,也能够分析。但是最近要用cadence进行电路设计,然后仿真,其中存在着一些疑问,具体如下:
(1)假如有一个电路,例如套筒式运算放大器,当画完电路图后(其中没有修改任何参数),应该如何去调节管子的参数使所有的管子都偏置在饱和区,是根据公式I=1/2*Un*Cox*W/L*(Vgs-Vth)2*(1+xVds)来调节吗?另外是否存在一个调节管子参数的顺序,例如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等等。
(2)存在一个疑惑,感觉在调电路的时候,理论有时候只能判断大概,算的好像不太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进入了一个误区,希望大家在电路设计方面给初学者一个建议,千万不要说:做多了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
其实也不需要做多了,那几本书随便看一本里面的几十页就够了,

网友:
你要用gm/id 法就可以做到非常准确
如果你使用I=1/2*Un*Cox*W/L*(Vgs-Vth)2*(1+xVds) 这个公式做出来的东西就很不准确,gm/id法来设置宽长比是很正确的,如果你要使用上面的平方律公式,那么你以后调整起来就很麻烦,你会发现你手算的和实际计算的差了很远,因为平方律公式只适用于L=4um的管子,而现在深亚微米的时代这个公式和实际就差了太远了。gm/id 法就可以做到高精度,实际仿真出来的和手算的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给你个经验值好了,NMOS 用个5u/1u,然后根据你想要更小的Vdsat或者更节省面积来调整,PMOS ratio 2 到3倍。初学者可以遵循从电流源进入点开始调节的原则逐级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Gm/Id,这个是Gm的公式吗?希望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
    另外我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1)假如有管子M1和M2,M1的S和M2的D接在一起,现在调节M2管,使其Vds变化,那么这个Vds的变化是D点的电压变化引起的呢?还是S点的电压变化引起的?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2)假如有管子M1和M2,M1的S和M2的D接在一起,M1偏置在饱和区,M2在线性区,现在需要调节M2管使其进入饱和区,但是M2管压降的变化导致M1管压降的变化,最后可能导致M1管也进入线性区,那么就得从新调节M1使其进入饱和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在调节管子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参考量(不变量),这样感觉很盲目!麻烦你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有点不太明白你所说的:初学者可以遵循从电流源进入点开始调节的原则逐级调整。希望可以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gm/id 是一种设计方法 ,你搜一下论坛的帖子,最好先看一下斯坦福大学的EE214课件

你要调两个管子,使其进入饱和区,先做出M2管的vgs~id/w的曲线,先自定id和vgs,这时用id/ (id/w)就可以得到M2管的w长度, 这时候你要定M2管的D的电压值,使M2处于饱和区,这个值你自己决定。然后你再画一条mos管源极接你所定电压值的电压源,再做一条vgs~id/w的曲线,因为源极电压不同的MOS管,阈值电压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再自定M1管所需要的vgs,这个vgs要保证gm/id 处于5和10之间,这时M1管是饱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我自己在琢磨琢磨!

网友:
不用gm/id 法也可以说得明白,就是M2管的漏极的电压值你要自己给出,比如vg-vth=1v,那么vd我就给个1.2v,是不是就M2就饱和了?因为vd 是M1管的源极,所以我根据电流值定出M1的Vg,假设M1的vgs-vth=2v
那么M1的Vds我定个3v,所以vd=1.2+3=4.2v ,M1的漏极就定为4.2v,是不是M1就饱和了,所以你要自己决定漏极电压的值,就很简单了

网友:
gm/id是一种好方法,不过我感觉刚接触模拟,刚看书的话还是先老老实实把书本啃几遍在看EE214吧~~至于你说的管子不饱和问题我几个月前也碰到(跟你一样刚开始试着用cadence搭电路)。我的习惯是先给每个管子分配合适的Vov,然后再确定宽长比。新得不能再新的新人路过。。。

网友(2015-08-05):
回复 网友A:

    gm id的教程看下来都是单级的最简单的cs放大器,有咩有复杂点放大器的设计用gm_id的方法呢?比如套筒或者fol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