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划片槽在版图中怎么实现?

楼主(2013-07-01):
请问什么是划片槽,在版图中怎么表现?

网友:
wafer上为切割预留出来的空间,不用版图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流片时foundry怎么知道我划片槽留了多少的距离?

网友:
是由工艺决定划片槽宽度的

网友:
一般是画frame的时候与sealring留出间距表示scribe line
有些FAB不需要 口头告知

网友:
这个不需要你定义的,是foundry定的,一般是80um左右的宽度。

网友(2015-02-02):
好的 多谢了

网友:
foundry会给出你不同的chip间的seal ring space要求。如#6所说,一般80um左右。我们一般设置100um。越大约好,但是浪费面积。

网友:
这个不需要版图做啊,做frame的会做的

网友:
通常让fab加,
sealring本身20um,隔离距离是80um, 即die-to-die为120um,

网友(2015-05-18):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
IC规格书中关于IC dimension的,有时候会标注included scribe line,80um。
那么IC实际的dimension到底是多少,应不应该包括scribe line。

网友:
附个图片

网友(2022-05-31):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