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分析的是开环系统还是闭环系统

楼主(2013-07-01):
stb分析的是开环系统还是闭环系统,从打印出的波形来看似乎是开环的特性……还有stb的分析原理是啥,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
闭环系统,通过开环系统0dB点的相位PM以及360相位点的GM来判断系统是否可能在gain=1的时候正好是一个正反馈环路,如果正反馈则电路会由于微小扰动而形成自激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开环间接地反映闭环吧?

网友:
相位裕度是开环的概念,谈闭环是对裕度这个概念的误解...

网友:
开环系统

网友:
在进行STB仿真时 一般在环路中添加iprobe模块,该模块是通交流,阻直流的模块,实则测试的是开环系统

网友:
是由开环特性反应闭环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下算是理解了

网友:
通过环路传递的特征方程研究闭环系统的特性!好比根轨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闭环,基本原理要自己看书去。

网友(2013-08-12):
楼主,先不要说stb,先去把环路增益,开环,闭环增益这些基本概念搞清楚,网上的资料很多哈

网友:
stb实际模仿的事单位增益负反馈下的稳定性
在cadence下仿真一般添加iprobe器件,该器件具有隔交流同直流的作用。。。直流的目的在于提供输入端的偏置电压,隔交流时保证其在交流时是开环的

网友:
stb实际模仿的是 单位增益负反馈下的稳定性 因为在单位增益下,电路的稳定性最差,或者说是判定相位裕度的频率越高 (参照sansen)
在cadence下仿真一般添加iprobe器件,该器件具有隔交流 通直流的作用。。。通直流的目的在于提供输入端的偏置电压,隔交流时保证其在交流时是开环的

网友:
开环和闭环的具体是针对谁要清楚吧。如果是运放已经用在一个闭环系统里面了stb仿真的针对运放而言是闭环的特性。 针对整个闭环你断开处是反馈系数为1,开环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解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系统当然是iprobe所断开的系统,原理已明白,iprobe起的作用就是阻交流,通直流,反映的是正确偏置下的小信号开环特性,谢谢帮忙!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E:

   相位裕度为什么是开环特性?如果是比较器,那还需要仿相位裕度吗?闭环也可以仿相位裕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比较器开环用的为啥要仿相位裕度.之所以说闭环不谈相位裕度是因为相位裕度是环路增益降到0db对应的相位偏移距离180度有多远,假设这个量对于闭环有意义,对于一个单位增益的闭环运放,你怎么去算他的相位裕度是多少,他在0Hz的时候增益就是0dB,相移0degree,难道要说这个闭环运放的相位裕度是180degree么;又或者有办法去定义闭环的相位裕度这个指标,可是不经过拆环怎么去测量这个指标呢

网友G:
其实是在看系统环路“如果”被断开会发生什么,从而判断闭环情况会不会有问题。。。
目的:是要判断闭环特性,
手段:是做环路断开时信号通过回路但环路不闭合时的仿真(AC断开,DC连通以确保电路工作点与闭环时相同 -〉AC开路仿真),根据断开处信号经过回路相位所发生的变化来做环路稳定性判定。

如果系统本身没有闭合的环路,当然不会有环路稳定性的担心,把判断环路稳定性的手段用在这里,只能说是"画蛇添足“或者是”杞人忧天“了。。。

网友(2015-01-24):
    形象生动,明而觉厉。

网友(2017-03-30):
回复 网友H:

   请问哪本书里有将stb仿真呀?我都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2023-09-21):
开环系统仿真吧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G:
其实是在看系统环路“如果”被断开会发生什么,从而判断闭环情况会不会有问题。。。
目的:是要判断闭环特 ...

看了一圈,前辈的解释很受用

网友(2024-10-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系统当然是iprobe所断开的系统,原理已明白,iprobe起的作用就是阻交流,通直流,反映 ...

仿真stb通常都是在运放已经接入外部电阻反馈情况下的增益曲线吧,整个系统是闭环的,所以通常stb仿真出来的环路增益都是和反馈系数有关的闭环环路增益吧。我的理解是如果要仿真正确偏置下运放的开环增益,那么就不接外部电阻反馈,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